PW-CI5H61M 主板BIOS参与触发吗?

楼主(2018-09-02):
PW-CI5H61M 主板BIOS参与触发吗?

网友:
百度了下这个型号,竟然是蓝宝的板,应该什么图都没有的,印象中饼哥讲过个V星的板,BIOS参与触发的待机时CMOS芯片第8脚就有供电了,你待机时量一下,不过也不是所有待机有CMOS供电就参与触发吧,我自己就碰到过技嘉B75板待机时CMOS也有供电的但拆掉也能触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