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asus x44l

楼主(2018-09-02):
笔记本型号:asus x44l
         故障:通电不触发
维修过程:机器客户拿过来通电电源指示灯闪烁,不触发。我用电源查看, 电流0.1-0.2左右跳变。拆机检测主板。待机3v 5v电压也在跳变。先查待机芯片rt8206a工作条件,Vin 19v正常,14p 17p 启动电压也在 2.6v左右跳变。这个电压是有ec8572过来的,正常应该是3.3v。上网查了这个机器的通病,都不是。

大家有没有见过这种情况?
通电测试很多遍,发现偶尔正常触发可以显示。正常的时候所有电压都正常了。
奇怪的很,邪门。
这个就只能蒙着修了。ec带程序 没得换的 ,待机芯片tr8206a当时也没有,抱着试试的心态,用风枪把ec ,RT8206A  傍边加热1-2分钟。
通电,待机电流0.02A,指示灯不闪了。触发正常。
奇怪吧。
就这样修好了,我怕不稳定。放了一夜。第二天早上开机正常了。ec ,rt8206a .电阻,性能不良?不好查。奇葩的一次维修。

网友:
肯定是要返修的这种情况不用说,加热附近应该是有什么元件不量

网友:
肯定有哪个元器件坏了

网友:
是EC旁边的103排阻坏,没换要返修的

网友:
很好我经验

网友:
这一定会返修,待机在跳,能亮机,那基本可以断定是前级开启出问题了,搞不好是楼上说的排阻

网友:
是EC旁边的103排阻  我也检查了 好像也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