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IO芯片的操作方式

楼主(2018-09-02):
换IO芯片一直是我的痛。用热风枪试过了,很难对齐,技嘉和华硕的脚多,间距小。后来问了说用拖焊,也试了,但是粘上去的锡根本拖不下来。请教一下大神具体是怎么操作的?最好说详细一点。谢谢!

网友:
先对齐四面角上的一根焊接,然后在拖焊就好了。上松香水不会粘上去的锡

网友:
估计是方法掌握的不好  风枪换 对齐不好? 这个需要慢慢练习         脱焊 需要加点助焊剂 新手可以把温度稍微高点   (论坛有焊接视频 找找看看)

网友:
我也是新手,感觉还是功多手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