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TA75MH2 VER:6.1不过内存"E3"

楼主(2018-09-02):
映泰TA75MH2  VER:6.1不过内存,检测卡显示"E3"并不断重启。

查内存各项供电及主板供电皆为正常,刷BLOS,故障依旧。测内存电源管理芯片UP1415第七脚开启引脚=0.8V,当不过内存并重启时,七脚开启电压依保持不变0.8V,开启电压并没有掉电,由此可以断定不是内存电源管理芯片的问题。

果断拆除网卡芯卡(网卡芯片没发热)试机

因为,这客户用的是独立网卡PCI,所以断定主板集成网卡本身有问题,一时之间,也没有这板的图纸,所以先拆网卡试一下机

没想到开机OK

网友:
可能是这几天下雨打雷打坏了。·。。。。。。

网友:
楼主细心推理不错

网友A:
网卡坏,   导致主板跑码不过内存

网友:
引用 网友A:
网卡坏,   导致主板跑码不过内存

你怎么这么聪明啊,哈哈哈

网友:
外设是卡代码的重要的因素之一,特别是雷击坏的。。。。

网友:
现在这些主板都很少遇见网卡坏的了,难得遇见啊。

网友:
不错,捡到了。。网卡坏也会导致内存不过,学习了

网友:
就是网卡坏了   打雷下雨了吧   这个没图纸没资料

网友:
网卡烧得严重了引响电路,有时候要拆掉芯片

网友:
这机子毛病真不少,最后升压电容也坏了!

月饼 -10 多个帖子同样的回复。

网友:
为什么会想到是网卡呢?毫无关联啊,还是只是为了拆除外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