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故障]
求大神指教

楼主(2018-09-02):
acerN17P2笔记本装系统进PE复制完windows后无法硬盘启动,进BOIS密码设置引导密码enab led后退出重启进不了BIOS,显示密码校验失败

网友:
总是这种情况

网友:
从装系统别复制,或者改bioss设置

网友:
直接刷BIOS

网友:
这个的刷笔记本BIOS了

网友:
伙计家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