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联想 液晶 L193电源指示灯亮 屏幕黑屏 k3615代换K3055

楼主(2018-09-02):
一客户拿过来的,接手后心里就感觉到了:是不是电容爆浆了!  维修多的都知道这款爱坏电容   高压板      客户走后拆机    拆完后发现电容完好    心想又要改高压板   这款放高压板没什么地方     哎  先看看吧    先找12V吧    发现高压板这边没有      在测试12v的保险断了    后边肯定短路了烧的    再测 K3055坏了   找个K3615换上欧克    接上保险  再把高压包的各个脚加焊一遍  OK    测试两个多小时  没问题      不知道 能用多久   等坏了再说吧 !  没技术,请见谅!!!

网友:
显示器的主板一般都是换的  这个修起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