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驰GTX780名人堂

楼主(2018-09-02):
显卡开机时正常运行,但是不显示画面,找人检查电压说全都正常,求助大神。之前没有出现问题,就是显卡左边的加速按钮接触不良,是不是加速旋转,现在又不想换别的显卡,已经过了保修期,给影驰客服打电话说已经不生产,没有剩余配件修复。只能来找各位大神解决。我觉得应该不会有太大的毛病。

网友:
15年花2199在京东买的显卡 玩到现在,前天突然电脑屏幕定格,重启之后就开不开机了。去修电脑的地方说主板换了,又换一家说显卡坏了,我现在用的主板显存玩电脑,确定是显卡放到其他机器也不显示。找师傅检查所有电压都正常,可能是这边的师傅不会修这么大的卡,小地方,哎 就是麻烦。  求论坛里的大神指点到底我该怎么修。

网友A:
基本核心出问题几率大,名人堂780HOF高频核心,功耗大温度高,要注意散热的,是不是买了之后装上去就没动过?不行就买个二手760用用得了,也就300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基本核心出问题几率大,名人堂780HOF高频核心,功耗大温度高,要注意散热的,是不是买了之后装上去就没动过 ...

对 卖来装上之后就没动过,也没出过什么毛病。

网友:
对 卖来装上之后就没动过,也没出过什么毛病。会定期拿出来清灰。

引用 网友B:
对 卖来装上之后就没动过,也没出过什么毛病。

对 卖来装上之后就没动过,也没出过什么毛病。会定期拿出来清灰。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基本核心出问题几率大,名人堂780HOF高频核心,功耗大温度高,要注意散热的,是不是买了之后装上去就没动过 ...

如果换二手的什么牌子的可以和780这个差不多?大神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换二手的什么牌子的可以和780这个差不多?大神

像这种高频核心,不只是清灰那么简单,如果你喜欢玩大型游戏,半年多换个硅脂最起码了,你这买来都快3年了,如果你换的话,想便宜只能买二手,二手甚至还能买到780,我劝你想要用的住,买个9系的就行,虽然9系也停产了,玩一般游戏960或者950就行,价格便宜的,实在不行买10系的显卡也可以,现在显卡便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