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4350g不触发维修

楼主(2018-09-02):
按开关到EC有跳变马上刷BIOS 刷完还是不触发 量EC20脚RSMRST#_KBC电压0,23V 订EC回来焊上去20脚有3.3V 还是不触发 再刷BIOS EC20脚又是0.23V 再刷回来3.3V 不触发 把R1912和R1908换了 插电感觉电流上了一下又掉了 还是不触发 心如死灰 把板丢在一边不修了 告诉客户准备换板 客户还没答复 今天闲来无事 把这块板拿出来玩 摸了半个多小时 发现EC有几个脚是松的没焊好

网友:
笔记本的加电时序了解不错啊

网友:
你这是自摆乌龙了吗   修好之后客户说不搞了就惨了

网友:
rsmrst我一般是强飞,比如G480,去掉相连元件,断开待机的pg,一般都ok的,出问题的,应该是待机芯片

网友:
EC这种128脚的,都要检查好几遍,怕虚焊

网友:
刚刚去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