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455LJ不触发

楼主(2018-09-02):
3V 5V正常 开机键3.3正常 开机不触发,客户说是加内存条时突然关机后,就不发开机了,毫无头绪。

网友:
查完EC那边没问题就放弃吧,估计客户带点加内存

网友:
思路应该还是有 待机正常 查下具体的时序 EC的触发条件等

网友:
请问楼主3 V 5V 芯片是什么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