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天a3000开机报警两声,黑屏,不显示

楼主(2018-09-02):
联想一体机开机报警两声滴滴  感觉正常为什么不显示呢,拆机不插内存会报警,主板应该正常,找屏幕测试,问题一样还是黑屏没有背光,刷bios不行,打算放弃,拿起风枪随便来吧,对着北桥吹吹,试试开机了,北桥问题?
解决,拆主板上机器做桥,解决。

网友:
修复前后电流分别多少,以后好参考

网友:
AMD的温度太高,处理好散热,否则就算换的新桥,一样用不了多久,一定返修。

网友:
为什么这么多桥问题,没BGA挺可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