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硬盘循环擦写软件 HGST HTS541010B7E610

楼主(2018-09-02):
                     求硬盘循环擦写软件
今收到一快2.5寸笔记本硬盘。HGST HTS541010B7E610 奇怪问题新硬盘测试280M/S速度 拷贝数据机器就成100M/S 有的位置测试30M 左右,
格式化一段感觉,速度又快些,搞不懂怎么回事,是硬盘坏呢,还是原本就这样。18年的新盘。

奇葩的还是,这硬盘外观WD盘,贴标日立的,应该是混血^_^。

     所以想找个硬盘循环擦写软件  来测试一下硬盘反复擦写是什么样的。

网友A:
这本来就是wd的盘,帖hgst罢了.这种盘是新技术 的盘,理论不会这么差的,可能这个盘个体有问题,建议换盘...

网友B:
hgst没错也是西数来的因为是hgst把硬盘的业务卖给了西数原理跟三星一样把硬盘业务卖给了希捷一个道理,但是因为欧盟的原因和美国的贸易委员会神马滴原因导致hgst的这个品牌需要暂时性保留下来所以只能以共同牌子来出售硬盘了,就是说hgst的盘贴标西数,你按照西数的维修来看这个盘就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hgst没错也是西数来的因为是hgst把硬盘的业务卖给了西数原理跟三星一样把硬盘业务卖给了希捷一个道理,但是 ...

回复的很好,这个盘遇到几块了,都差不多这个现象,硬盘是硬盘质量问题。感觉盘面不赖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本来就是wd的盘,帖hgst罢了.这种盘是新技术 的盘,理论不会这么差的,可能这个盘个体有问题,建议换盘...

有保修的,只是想搞明白,西数盘日立的表咋这么差劲,看了这盘有这个毛病。

网友:
机械硬盘测试出这数据很正常!SATA的SSD组RAID也快不到哪去!看主板硬盘接口脸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