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 15-5565 LA-D804P 成功修复保护隔离电路

楼主(2018-09-02):
客户送修点不亮,插电可调电源电流保护。
和客户报价后,拆修。
发现PQ740短路,把PQ740 和PQ718还有ISL88739都换了,VIN只有2.9,还不不过保护隔离。这个电路应该有一个自举升压的过程,没图纸不好修啊。

晚上空一点,研究了一下,找了个临时解决的方法。

话不多说上图,同志们有帮助到的话,记得加分
电阻加多大自己把控,我是加了100K。

测试中,有什么问题,后面更新。

网友:
既然充放电正常应该搞定了,LZ英明

网友:
强制下拉一个电压?切换会伤电池的

网友:
楼主厉害,对充电电路了解得透彻

网友:
保护隔离还是挺好修的

网友:
又学会一招,可喜可教

网友:
隔离管的控制脚吗?能正常切换?

网友:
经过一夜的测试,充电放电正常,今天交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