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w419L触发掉电通病

楼主(2018-09-02):
ASUS  w419L触发掉电通病
版号:X455LD     rev:2.1
故障现象:待机0.04左右一直跳动,开机到0.7不显示,有时是触发电流上去就掉
直接换待机3-5V的滤波大电容

网友A:
必须换一样的220uf   6.3V的,换不一样的没用

网友:
可以换成470UF?

网友:
?真的假的,好厉害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必须换一样的220uf   6.3V的,换不一样的没用

那这就厉害了  楼主你是换了多少电容才知道只能换一样的

网友:
这个真没遇见过

网友:
是怎么判断的?是经验吗?

网友:
滤波电容坏上示波器一测就出来了。

网友:
喜欢通病

网友:
  牛逼了  碰到了一定试试  牛逼了  碰到了一定试试  牛逼了  碰到了一定试试

网友B:
0.7不显示,还是0.07不显,滤波电容出问题,一般不会超过0.1的电流

网友:
喜欢通病谢谢分享

网友:
喜欢楼主这个操作,简单明了不含糊,一针见血

网友:
通病好  造福广大维修人员

网友:
我也遇到一个,没有修好,可惜了

网友:
现在3V 5V电容有问题都可以导致加电无显了,量电压可以量出来吗?

网友:
暂时还没遇到过  下次可以试试

网友:
现在3V 5V电容有问题都可以导致加电无显了,量电压可以量出来吗?  楼主 是不是用示波器测出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0.7不显示,还是0.07不显,滤波电容出问题,一般不会超过0.1的电流

0.7不显示没关系啊,哥
待机电压0.03-0.05一直跳   就是不停下来
待机3-5V  是正常的没跳动   对地值也正常     但是待机电流一直动
我就感觉是滤波电容呗
我反正焊其他的电容不显示

网友:
最喜欢通病了,给乐于分享的楼主加分

网友:
呵呵 还没修到过哦

网友:
是不是哦,这种板还没修过换3V5V电容通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