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X小电源不开机维修

楼主(2018-09-02):
一台荣盛达P4-300S200W不开机,拆开后检测保险正常,整流桥后有300V左右的直流电压,但绿线和SB均无电压输出,观测电路板上的元件无任何外观烧毁现象,查辅助电源的开关管阻值在正常范围,怀疑辅助电源部分无起振,检测开关管的启动电阻,发现有一个470K欧的已经开路,更换后故障排除

网友:
这年头只有这种特殊个头的电源才有维修的价值,普通的电源二手才三十块一个,客户都不修了

网友:
修多一样有好处没坏处,也可以积累一定的维修经验。

网友:
以积累一定的维修经验。

网友:
#在这里快速回复#h不错。楼主的技术还是不错的,值得学习

网友A:
维修思路清晰,一般高压部分没烧坏,没有5VSB和绿线的都是辅助电源有问题,不知这个驱动芯片用的什么方案?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维修思路清晰,一般高压部分没烧坏,没有5VSB和绿线的都是辅助电源有问题,不知这个驱动芯片用的什么方案?

用的是AZ339+AZ75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