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机器型号:联想Z50-70 无cpu供电

楼主(2018-09-02):
机器型号:联想Z50-70

机器班号:NM-A273 rev:1.0

机器故障:接到手里用可调电源 上电0.2A左右 测试各大电压二级转换电压已经输出,唯独没有CPU供电, 测量芯片无CPU_VR_ON,这个 信号直接由板载CPU发出,想请教大神在满足什么条件下CPU会发出CPU_VR_ON bios 已经刷过。

LA-B012P u2302 N25Q064A_20160904_132555修改过.zip

LA-B012P u2302 N25Q064A_20160904_132555修改过.zip

网友:
汗  还以为楼主要搞CPU  特来围观

网友:
就是刷BIOS搞定的么

网友:
还以为楼主要搞CPU

网友:
问题已解决了吗?

网友:
没看懂啊

网友:
话不多说,让我猜就是BIOS问题,话BIOS就好

网友:
那你到底是几个意思啊? 是搞定了没搞定啊

网友:
楼主的意思是没搞定啊,你们都不仔细看贴吗?

网友:
是说没CPU供电刷程序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