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一体机A1418暗屏

楼主(2018-09-02):
苹果一体机A1418暗屏,故障刚开起来暗屏,过2分钟自己会亮屏,但是下面灯条有点暗。
电路boost60多V ,其他几个电感25V-26V,屏换过一张。求大佬给个思路,红包求助,

网友A:
给你说个很牛的方法  改高压  用LED升压板轻松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给你说个很牛的方法  改高压  用LED升压板轻松解决

这个我看过好几个帖子都是改高压,但是我的屏是新的,改了没保修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给你说个很牛的方法  改高压  用LED升压板轻松解决

我这个主板电路应该算正常了吧,一体机没怎么修过啊

网友:
小米背光不均匀,是不是另外一路供电没有?

网友:
直接改个高压试试啊

网友:
对呀,遇到这种情况直接一张通用LED高压板解决完事儿

网友B:
碰见过,灯条坏了,直接换灯条试试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碰见过,灯条坏了,直接换灯条试试啊

他的是新屏幕哦

网友:
    没法实际测试帮到你    没法实际测试帮到你    没法实际测试帮到你

网友:
用通用高压板去改啊!不需要动屏幕那端,飞线到主板上就可以了啊,一个高压,所有反馈连一起接高压板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