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个笔记本可调电源

楼主(2018-09-02):
哥哥们··这段时间终于忙完了。来收个笔记本可调电源,数显的。几十块钱或者100多都行。有的QQ422563560.谢谢各位哥哥们。

网友A:
我有,数显4位数,HONG SHENG牌子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有,数显4位数,HONG SHENG牌子的。

什么价位

网友:
我现在用的是10元从回收点捡的同行不要的,就换了个器件修好型号是hongsheng DPS-305CM,回收点卖这些都是看重量里面有没有多少铜,哈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