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小7无服务加感叹号,请问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8-09-02):
(图片)

网友A:
换基带小电源或没装好

网友B:
这个问题,问得好,你应该是小白吧,去看看月饼大神关于7代基带的贴子。

网友:
7代通病啊

网友:
按照月饼大神的方法试试,还是不行重做基带

网友:
这技术我服!同样是九年义务教育,你为啥乳此优秀!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问题,问得好,你应该是小白吧,去看看月饼大神关于7代基带的贴子。

你也是从小白成为大白的吧,听你的口气好像有点瞧不起人啊,兄弟做人厚道点,别生气,懂了,你会成长一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基带小电源或没装好

谢谢

网友:
没基带,看看串号有没有,都没有就懂基带电源和基带

网友(2018-10-02):
先干基带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