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88X-plus无CPU和APU1.2V维修记录

楼主(2018-09-02):
1.拆板测试能触发,待机电压应该正常,查板上各大电压,发现VRORE和APU1.2无电压
2.先把APU1.2V搞出来,测PU301的12脚12V正常另一边的1.1_SB正常

不多想直接先换358芯片再说换了也是一样不行,查吧!
  查PU301的6脚无电压,6脚由3.3经PR324和PR325分压来的!电阻没问题,就是被拉低,这个电压还受P_VORE_PWRGD控制,P_VORE_PWRGD
经OR60进入IO 24脚

3,本以为是IO坏了拉低电压的,无IO换加焊一下看行不行,又没有IO换!到这里进入死局!
4。到论坛上看一下有没有通病之类的,没有,看到一个时序图,下载一看原来我搞错了!这板是先有VCORE才有APU1.2的
也就是说先有IO的23脚VCRE_EN才有24脚的VLDT_EN

5.查IO的23脚无电压,把OR61拆了,IO这边有3.3V,那就CPU那边的电路拉低了!看点位图

PQ2受控PQ1,PQ1的1脚有0.6  3脚和PQ2的1脚有5V!问题就出现在这里了,PQ1不能拉低,使PQ2的3脚被拉低,所以无EN电压
6。拆出来测是PQ1的问题!这里可以拆了PQ2不受控制,或者补上好的PQ1,
7.CPU电压有了!APU1.2也出来了可以点亮了

网友A:
好久没修 台机住版纳 ,APU 1.2V 是撒子电压。。。。。。

网友:
CPU里面的集显电压

网友:
LZ的技术不错,维修图片说的也很详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久没修 台机住版纳 ,APU 1.2V 是撒子电压。。。。。。

应该是显卡电压

网友B:
嗯 集显供电最后出的 修的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B:
嗯 集显供电最后出的 修的不错。。。。。

因为之前没怎么修过FM2的不太了解APU是个什么电压,又不了解时序

网友:
进来混点下载分

网友C:
楼主的H61好了没有好了说一声等的急

网友:
今天我就一直坐在这里一直评论准备把你榨干

网友:
哪里没有查哪里 哪里不行换哪里!

网友(2018-10-26):
引用 网友C:
楼主的H61好了没有好了说一声等的急

华硕H61M-E REV.2.02主板跑码79何解,,,你说的是这个吗?我放弃了!晶片换过来不行

网友:
我也有一片还说等着你,看来只能做
料板了

网友:
      楼主图纸维修记录很详细,学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