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H77-DS3H REV1.1跑15 51代码

楼主(2018-09-02):
故障现象:内存插在靠近CPU两个卡槽上就会跑15 51代码,插在后面两个卡槽上就正常,只是双通道不起作用,求大神解答,测得内存主供电、DDRVTT、SPD 时钟、复位均正常。该怎么修??????

网友:
63,64脚的时钟电压正常不?

网友:
全部正常,问题已找到并解决了,谢谢各位。。。。

网友A:
内存到CPU之间的线路断线导致。。。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内存到CPU之间的线路断线导致。。。

发个图片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