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主板开机滴滴叫,插上内存不叫,也不开机

楼主(2018-09-02):
不插内存,开机,滴滴滴这样叫,就像平时好的主板一样。
但插上内存也不开机,一般来说会滴滴叫的主板插上内存都OK的,有朋友遇到过这个情况吗,求教了

网友:
没插内存的叫声音是:三短一长
插内存后的叫声音是:两短

网友A:
滴滴最近有出事了,所以滴滴也不管用了。这种主板先把小电池换了。

网友B:
好像这个联想主板有个通病,看看CPU背面的电容,有惊喜。

网友C:
这款主板是因特的u  不是AMD的 AMD的多数电池没电把CPU上面的电容弄掉就好  你刷下bios芯片看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款主板是因特的u  不是AMD的 AMD的多数电池没电把CPU上面的电容弄掉就好  你刷下bios芯片看看吧

刷过BIOS没用,是的,INTEL 奔腾J3710的CPU。

网友:
引用 网友A:
滴滴最近有出事了,所以滴滴也不管用了。这种主板先把小电池换了。

扭扣电池清过了。还有其它的电池?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像这个联想主板有个通病,看看CPU背面的电容,有惊喜。

没看到有惊喜啊。

网友D:
加焊U就可以了,我上次修了一块、。

网友E:
我还遇到过内存频率的问题   找个单面兼容性的试试

网友F:
引用 网友D:
加焊U就可以了,我上次修了一块、。

也是滴滴叫吗?故障情况是不是一样?
不插内存滴滴滴--滴,,,三短一长.
插上内存有时会两短的叫,有时不叫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还遇到过内存频率的问题   找个单面兼容性的试试

同样型号的板用这个内存又能点亮

网友G:
有没有查内存条件,AD线对地阻值也查下。

网友:
引用 网友F:
也是滴滴叫吗?故障情况是不是一样?
不插内存滴滴滴--滴,,,三短一长.
插上内存有时会两短的叫,有时不叫
...

上内存不过内存。不插内存滴滴叫。加焊后就好,

网友:
引用 网友G:
有没有查内存条件,AD线对地阻值也查下。

品牌机的板,查不到内存条件的,不像华硕技嘉,官网上有列表

网友:
官网上有内存条件查?我还不知道呢。品牌机也好查啊,应当不一定需要图纸吧,只不过有图纸好查点。

网友H:
一体机主板?只有一个芯片,是芯片问题吧 BIOS 芯片 内存

网友F:
引用 网友H:
一体机主板?只有一个芯片,是芯片问题吧 BIOS 芯片 内存

台式机.低端的,集成 CPU的主板.
BIOS刷过,同型号的机器用这条内存能点亮.

网友H:
引用 网友F:
台式机.低端的,集成 CPU的主板.
BIOS刷过,同型号的机器用这条内存能点亮.

BIOS刷过,加焊下CPU看下吧,AMD的吧,这种全集出问题的多

网友:
引用 网友F:
台式机.低端的,集成 CPU的主板.
BIOS刷过,同型号的机器用这条内存能点亮.

只有一个桥么

网友F:
引用 网友H:
BIOS刷过,加焊下CPU看下吧,AMD的吧,这种全集出问题的多

只有一个芯片,INTEL的,腾奔J3710

网友H:
引用 网友F:
只有一个芯片,INTEL的,腾奔J3710

主板外观正常的话先把桥加焊下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H:
主板外观正常的话先把桥加焊下看看

只能这样了,谢谢啊...

网友I:
英特尔单U的虚汗的多,一般都是他的问题呀

网友:
引用 网友I:
英特尔单U的虚汗的多,一般都是他的问题呀

如果是这个问题就麻烦了。

网友J:
刚学电脑维修的我也遇到个这种,甚是纠结,可能我的比较好运,有个内存条焊接点接触不良,后来才知道是顾客玩游戏用力甩的,好恐怖

网友:
拿个预热台烤一下,加热一下试试看应该是CPU虚焊。

网友B:
CPU上面的电容,你测量下,有没有几个是短路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J:
刚学电脑维修的我也遇到个这种,甚是纠结,可能我的比较好运,有个内存条焊接点接触不良,后来才知道是顾客 ...

怎么查得出来是内存焊点接触不良?

网友:
引用 网友B:
CPU上面的电容,你测量下,有没有几个是短路的,

有一个是短路的,而好板那个电容不短路。

网友J:
引用 网友F:
怎么查得出来是内存焊点接触不良?

其实就是脱焊,用点力压主板可以检测内存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J:
其实就是脱焊,用点力压主板可以检测内存电压

是的,压主板哪个部位?
不插内存的叫声,和好主板不插内存的叫声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