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hone6的cpu,a8的u30角掉了影响吗

楼主(2018-09-03):
各位大神,请教下,a8的u30角掉了影响吗?电路图上说是
CPU到音频的主主时钟
I2S的控制时钟,锁定
时钟和数据采集

有解决的办法吗?

网友A:
点位图看看不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点位图看看不就好了

老大u掉点了,不是主板断线了啊

网友:
有线路肯定碍事啊   装起来看看  不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