待机出CPU电压

楼主(2018-09-03):
修到一台联想Z410 ,待机电压偏高,待机下就出CPU供电1.7V,测得公共点阻值正常,有3V  5V,待机就出VR_ON, EC是IT8586E自带程序的,果断换了一个EC,IT8586E 的但是后缀有点不一样,结果还是一样,是不是EC不通用,直接淘宝定了一个一样剪板的,还没到货,担心换了还是不行,请教各位大师有谁遇到过这种?会不会是其他方面的问题?

网友A:
那你长按开关能不能关机呢?如果能关机说明自动触发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你长按开关能不能关机呢?如果能关机说明自动触发

待机下3V.5V ,CPU电压,其他电压都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你长按开关能不能关机呢?如果能关机说明自动触发

谢谢指点

网友:
待机电流是0.158

网友:
时序乱了, 待机 出来不该出的电压了                  ,好好检查下

网友:
有断线,或者电容短路,不一定就是EC坏

网友:
应该断线;吧U供电开启了才有这个情况

网友:
是不是凌动的cpu啊,凌动的貌似待机就有cpu电压

网友:
问题已解决

网友:
一模一样的故障,请问是如何解决的?

网友:
应该按时序排查,有的电压提前出来了

网友:
楼主怎么解决的?说一下呗,学习一下。

网友:
简单问题,EC复位问题,修机还是要按时序来!

网友:
一颗电容引发的血案啊,谢谢了!

网友:
应该是有腐蚀的地方

网友:
哪颗电容引发的血案啊,谢谢了!

网友:
测下CUP管理芯片的开启信号追杳下。。

网友:
那个电容引起的,,发个图片呗。不然小白都不知道那个是EC复位

网友:
这是CPU供电的上管有问题吧

网友(2018-10-04):
EC复位问题,修机还是要按时序来!

网友:
估计是有别的原因引起的吧?电路上排查一下

网友:
我修到过,但不是待机就出CPU供电,是不触发,也就是EC复位信号外面有个电容,没有短路,但也是坏了

网友B:
一体板子的桥,是不是自动触发而已,电流很低也会出U供电,貌似后面的板子先出U供电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体板子的桥,是不是自动触发而已,电流很低也会出U供电,貌似后面的板子先出U供电了

问题已解决,谢谢回复!

网友:
楼主修机太草率了 还是一步步查时序吧

网友:
感谢分享感谢分享感谢分享感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