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6P电池无数据

楼主(2018-09-03):
同行送来的机器!严重修过!不开机!电流70ma定电流!无硬盘!不联机!无数据飞过10k电阻!重装cpu后!安装硬盘后刷机!开机正常!电池无数据!飞线10k和2.2k电阻分压到u1401的G1脚都不行!测G1脚阻值正常!串联分压不接G1脚!电压正常!连接G1脚后无电压!不知道是什么拉低了电压!哪位大神指点一下?在线求解!
后来搬板后!仍然无数据!还了电池还是不行!求解!

网友A:
个人认为这个无数据都是老梗了,一般都可以修好,搬过板ID板确定没问题,一般补一个10K就可以好,不行还是就应该 是搬板的地方没处理好,仔细查一下,这种问题一般都可以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个人认为这个无数据都是老梗了,一般都可以修好,搬过板ID板确定没问题,一般补一个10K就可以好,不行还是就 ...

此板是搬板之前上家修的无数据!也飞过线!没有数据!我搬板后!仍是如此!?求解决?谢谢

网友:
解决了吗我得也是这问题无数据接2.2k没有用

网友:
我的是换wifi芯片后无数据,接电阻没用

网友:
我这倒是能开机,电池无数据,前后相机也黑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