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维]
创维32e321w液晶电视亮绿灯不开机故障维修

楼主(2018-09-03):
创维32e321w液晶电视亮绿灯不开机故障维修

  机器型号:创维32e321w

  故障现象:液晶电视亮绿灯不开机

  维修方法/过程:

  接修一台创维32e321w液晶电视亮绿灯不开机故障,和客户商量好价格,开壳检测12V 24V 5V都正常,检测到EN主板开启电压没有,当查到U21(P3482)时发现第三脚没有电压,于是找PDF看看和FR9886 FR9888都差不多,手头有FR9886焊上电压出来了1.23V也开机了,用了几个小时交付客户!拷贝了程序出来,主板5800-A8R580-1P30,屏:REL320HY。

  板号:

U21:

  至此,创维32e321w液晶电视亮绿灯不开机故障维修结束。

  创维32e321w资料:https://pan.baidu.com/s/1B3cJkC5_KoPMbv9xB2767Q

  PS:这里特此声明是P3482可以用FR9888代换,“”并不是所谓的P3842“”,希望大家知悉!
  本文来自:iFiX爱修

网友A:
哇,这个bios芯片比较少见哦,不是好的编程器也刷不到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哇,这个bios芯片比较少见哦,不是好的编程器也刷不到

这个不是BIOS芯片,是NAND FLASH 这个机器的系统就存在这里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不是BIOS芯片,是NAND FLASH 这个机器的系统就存在这里面

学习了学习了,我还以为是bios呢

网友:
这个flsh确实,必须专门的转接座才能,读写

网友:
1.2v是给主芯片供电用的电压,1.2v没有导致主芯片没有电压,主芯片不工作

网友:
有板一样才是表示不然怎么开机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