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6321A代换UP1514Q改电路方法磐正A55MZ-Q3

楼主(2018-09-03):
前段时间 修 了个杂牌机器 不出内存供电,附上FP6321A代换UP1514Q改电路方法磐正A55MZ-Q3

网友A:
我记得这个6321和6326是一样的 前几天修映泰的板子图纸上是up1514,但是实际用料是FP6326 我用6321A一样亮机 没有改电路  另外和大家说一下 盘正的板子和映泰是同一家工厂代工 设计电路都一样  很多盘正的板子直接用映泰相似的图纸可以参照维修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记得这个6321和6326是一样的 前几天修映泰的板子图纸上是up1514,但是实际用料是FP6326 我用6321A一样亮 ...

我这个代换不行,必须改电路,可能有的设计 不一样 。

网友:
这个放大不好看 从新截了个图。。。。。。。。。。。。。。。。。。。。。

网友:
都是高手                从来没有这么干过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这个代换不行,必须改电路,可能有的设计 不一样 。

那应该是  我也没有去研究6326和6321有什么不一样  看到脚位定义一样就上了 可能我运气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