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关机充电背景变黄

楼主(2018-09-03):
关机充电充满背景就这有 开机没事 换过电池 从新写过底层 哪个大神指点下 万分感谢

网友:
没遇到过,刷机试试吧!!!!!!!!!!!!!!!!

网友:
估计主板是好的吧

网友:
刷机看下,不行的话要查显示到cpu电路问题

网友:
我好像以前也碰到过这个问题,到现在没有解决!!

网友:
应该还是底层,换硬盘试一下。。

网友:
苹果关机可以充电的吗?

网友:
拆开放电在试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