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6sp,扩容刷机报错4014

楼主(2018-09-03):
亮苹果,然后显示阴阳屏,最后白屏,有大神知道怎么回事吗

网友A:
换个屏试一下,如果换完还是不行,从显示座子打阻值。

网友:
刚开始是阴阳屏,一会就全白屏了

网友:
应该没有,亮苹果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个屏试一下,如果换完还是不行,从显示座子打阻值。

关键是刷机报错4014

网友A:
我个人思路就是,先修看的见的问题。所以从座子开修。
也许主板不只是一个问题。
4014报错代码  一般是上层虚。CPU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个人思路就是,先修看的见的问题。所以从座子开修。
也许主板不只是一个问题。
4014报错代码  一般是上 ...

嗯,行,这是扩容的,装硬盘刷机出现的问题,亮苹果,然后报错4014,后面就是这种情况,然后慢慢变成白屏了

网友B:
仔细观察硬盘周围电路,有短路,打下硬盘所有阻值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仔细观察硬盘周围电路,有短路,打下硬盘所有阻值

嗯,我再研究研究^_^

网友:
硬盘或者盖子都有可能啊,扩容的重点检查下硬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