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945GCT-M2开机没有CPU供电

楼主(2018-09-03):
一个精英945GCT-M2拿来的时候是开机没有CPU供电,CPU没温度,量内存有1.8V供电,桥供电只有0.6V,换掉北桥边上的Q16搞定。

网友:
这个场管拆下来测量有什么状况吗。

网友:
看不清楚图,左边那个管子 VTT?

网友:
这个管子貌似是通病,修到坏的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