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A1286无待机

楼主(2018-09-03):
维修一个苹果A1286笔记本 客户拿来的时候说放了半个月出差了 回来就不开机。简单测试了一下 插上电源指示灯不亮  电流表待机0.1  首先测试了3V  5V  都没有,结果在论坛下载了一个图纸 先从电源口查 结果发现电压不正常 本身我维修苹果的本就很少 先从电源口查 1 2 脚为供电 18,5V 正常3 4脚为接地 5脚干什么的不知道(应该是信号反馈吧) 电源口一共分为2地方一组进了ISL6259  另一组进了U6900  应该和U6900 没啥关系  查6529条件吧 发现24  25脚没有电压 原理我不怎么懂,感觉这个电压就是和没待机有关 找了一个芯片上去 发现待机0.3了  接口灯也亮了  插上电池开机测试正常, 带了一会掉电了  发现Q7080发热 这个我不明白 请论坛大神们帮我参考一下是哪里问题  我感觉Q7080是充电的 可是这个芯片我换了还是冲一会就短路 没有思路了 ,

网友:
电池没电了或电池坏了,,多充会电可换个电池试下   ,什么都不要修

网友:
可是我换我新电池也是这样现象  就是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