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ThinKPad E450不触发秒杀

楼主(2018-09-03):
客户拿过来不触发,待机电流0.04

网上论坛说blos或者桥故障率高,有些说Coms放电就好,先从简单操作动手,放电了还是一样不触发,只能拆机了,经测量3V5V都有输出,再测量一下桥和EC信号,见鬼了吧!然后就电流上了自动触发,风扇转了,裸机烧机没问题,全部安装好,烧机一整天没问题,第二天过来,麻烦了,和原来故障一样,客户又急着要,打开论坛看到一位老死机说去掉PD2的管就正常触发,

正常触发了,刚安装万客户就来,那么巧,和客户沟通一下烧机稳定再拿走,客户说没事的,过了大半个月没回来。

网友:
PD20阻了么

网友:
这个管子有什么用牙,摘了反而好了

网友:
这个PD2是什么鬼,给个电路截图好么

网友:
PD2是短路了还是断路了

网友:
断开温控电路

网友:
会拉低mainon

网友:
它影响到“MAINPWON_EC”信号了!这个是温控电路的一部分,6个热敏电阻串联。我也遇到过这个问题!按下开关机器不触发!拔掉电池和CMOS电池插电有时能看到触发动作,电流到0.4几安掉电,按开关不再触发!

网友:
但是本人技术有限,这个电路对我来说有点复杂,当时我去掉PD2也OK了!把PD2周边元件加焊也OK !不知道怎么回事,难得花时间研究究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