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屏暗,捡钱吧。

楼主(2018-09-03):
连着接了三台笔记本都是屏暗, 有镜面的有雾面的 品牌都是友达(AU),型号是 B140XTN02.E 和B140XTN03.2 背光保修烧坏,测量电容短路,换后 通电测试正常亮一下就黑屏(屏暗),把坏电容旁边的线圈换了(100)通电测试 正常显示。连着三台 我也不好说算不算通病。大家遇到了可以修修看。能好的话就捡钱吧

网友:
上个图呗

网友:
整个图多好

网友:
我有个屏幕电容短路  换了以后正常了   用10几分钟屏幕就烫的很

网友:
这个确实遇到的多

网友:
屏总共就那么大的小板子,还要什么图呀,描述的够明确了呀。

网友:
我也遇到过,换保险,换电容后亮一下就灭,换了电感就OK了

网友(2020-03-16):
我也想捡钱

网友:
哈哈 这种太多了 不能算通病了 捡钱

网友(2020-05-11):
电容坏了后电感击穿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