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佬帮忙解释一下,谢谢

楼主(2018-09-03):
图中PQ6跟PQ14第四脚的高电平是怎么产生的,麻烦大佬跟我说一下谢谢了。。

网友A:
保护隔离电路   pu8内部产生24v供电  不过芯片的基本条件要产生 否则pq6控制级没有电压 npnmos管不会导通  保护隔离电路不过

网友B:
PU8这个芯片的6脚(适配器识别脚ACDET)识别到适配器之后,此芯片4脚ACDRV才产生高电平导通mos管。当然如楼上所说芯片的基本条件要满足。大多数充放电芯片同时还控制适配器与电池的隔离电路,所以呢它也叫电源管理芯片,因此呢很多人说电源管理芯片就是充放电芯片的说法,这个容易误导人,请楼主注意区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PU8这个芯片的6脚(适配器识别脚ACDET)识别到适配器之后,此芯片4脚ACDRV才产生高电平导通mos管。当然如楼 ...

这个芯片的第6脚已经有收到2.6V左右的电压了,第4脚还是没有高电压输出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保护隔离电路   pu8内部产生24v供电  不过芯片的基本条件要产生 否则pq6控制级没有电压 npnmos管不会导通   ...

大哥能不能说下这个芯片的基本条件是什么,第6脚已经有收到正常的分压电压了,还是没有产生24V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芯片的第6脚已经有收到2.6V左右的电压了,第4脚还是没有高电压输出

把pq14这个管子拆掉就有24V电压了,装上就没有,pq14这个管子我有换了还是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