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534飞线刷BIOS接线图

楼主(2018-09-03):
使用点位图确定各个信号在SAM转接座附近的测试点

飞线后无须外加电源即可进行BIOS的读出和写入操作

我使用的是RT809F,自动识别BIOS型号

1-8对应传统BIOS的脚位

网友A:
这个BIOS出问题会是个什么样子?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BIOS出问题会是个什么样子?

基本上不会出问题,要么就是BIOS解密码

网友B:
右边是SAM接口的定义?

网友:
好经验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右边是SAM接口的定义?

SAM接口对应BIOS脚位的定义点,之前按照论坛中有人提供的飞线位,没有能刷写成功,按照我这个脚位去刷,肯定可以刷,实例验证

网友:
头一次飞线刷这玩意,把板子搞坏了。。。。

网友:
留下备用,谢谢分享

网友:
先收藏了后用,比焊接好用了

网友(2018-11-01):
感谢楼主慷慨分享,收藏了再说啊

网友:
右边是SAM接口的定义?   收藏了再说啊

网友:
买个料板拆BIOS换就行啦 ,,,,,,,,,

网友C(2020-03-29):
不知道楼主刷写成功了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不知道楼主刷写成功了吗。。。。。。。。。。。。。。。。。。。。。。

这样接可以刷 我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样接可以刷 我试了。。

你的什么问题,刷了点亮机器了吗。。。。。。。。。。。。。。。

网友(2021-01-07):
淘宝有这个座子买就是贵了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