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502 插上触摸板就不开机,有时候能开机屏也不亮

楼主(2018-09-03):
这个触摸板又没有发现短路的地方,难道是触摸板的上面有关于LID的信号,由于没图纸,这个触摸板估计没法修,谁遇到过这样的,不会是触摸板线有问题吧

网友:
遇到过触摸板引起上电掉的,不开机,触摸板小板后面有电容短路

网友:
遇到,触摸板有电容短路的,导致有时开机有时不开机,开机触摸板没有震动。

网友:
不行就定一个触摸板,当然先检测下触摸板有短路直接搞定。。

网友:
等楼主回复。怎么最好办法解决的。

网友:
还是换了触摸板,这触摸板不通电是按不动的,

网友:
直接换触摸板  好像挺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