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MacBook A1278笔记本不触发,绿灯不亮维修

楼主(2018-09-03):
MacBook A1278笔记本不触发,绿灯不亮维修

  一台苹果A1278,版号为K90I  820-2936,故障是机器接电源绿灯不亮,按开关无反应,笔记本不触发。拆机检查主板,客户简单修过,动的地方不多,无进水现象,检查一遍客户修过的地方并对主板各电感打值均无异常。主板不触发首先检修绿灯故障,图1为绿灯电路图,测到U6901的1/2脚适配器检测信号SMC_BC_ACOK为低电平,断电打值正常。

图1  绿灯电路

  图2为SMC_BC_ACOK适配器检测信号来源,SMC_BC_ACOK产生条件:电源PPDCIN_G3H电压经电阻R7010、R7011分压后到芯片3脚,电压高于3.2V后14脚漏极开路输出,需一个上拉电阻才可将SMC_BC_ACOK拉至高电平。实测芯片3脚4V正常(可调电源17V),芯片主供电2脚正常,条件满足怀疑芯片损坏,更换芯片后故障依旧。

图2  充放电芯片U7000

  检查SMC_BC_ACOK上拉电阻,检测图3中的R5087正常。怀疑芯片不良将SMC_BC_ACOK拉低,将与SMC_BC_ACOK信号相连的芯片逐一排查,拆掉U6901故障依旧,拆掉EC后故障恢复,SMC_BC_ACOK升至高电平。

图3  上拉电阻R5087

  更换EC后上电绿灯已亮,触发正常,装机测试均正常。

图4 更换EC

图5  测机

本文作者:ACT

网友:
这EC也是带程序的吧

网友:
肯定带程序

网友:
一段文字配一张图,教科书一样标准,不愧是大神

网友:
苹果的ec坏的确实多 很容易坏

网友:
楼主的配件怎么搞来,这些可随便换,带程序的也有吗

网友:
好想跟你学习下信号理论啊。怎么判断的那么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