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4745G笔记本电脑开机不显示不触发故障维修

楼主(2018-09-03):
宏基4745G笔记本电脑开机不显示不触发故障维修

  机器型号:宏基4745G

  板号:广达ZQ1

  故障现象:笔记本电脑开机不显示、不触发

  维修方法/过程:

  接修一台宏基4745G笔记本电脑开机不显示问题,版号为广达ZQ1,说开机之后进入桌面才显示,我一看这机子的显卡问了一下TB显卡多少钱?既然95马上放弃不换了,直接给他加焊下,上BGA烤了两遍(返修,风扇正常转,加铜片),装机测试正常后通知客户来取,机子开机准备给客户,可是按开关没反应,从0.004跳到0.009,测试2天都正常,客户来取得时候不触发了,而且之前客户的机子是能开机的,没办法只能留下来继续修了。

  拆机取板,接电源,0.004触发到0.009,按几次还是一样。测3V5V没有,这机子是按开关后才有3V5V的,顺便测了一下CPU上管D级电压,0.5V,直接去公共点保护隔离19V,正常。

宏基4745G笔记本电脑开机不显示不触发 图1

  不应该呀,以前各种电路都是保护隔离的公共点连到各路主供电上管D级的。

宏基4745G笔记本电脑开机不显示不触发 图2

  看到这里这个公共点还要通过一个P管才能过去,接着去查VIN-ON,这个管子要导通VIN-ON必须为高,实测为0V ,按开关测还是低。查这个信号直接是有EC控制的,来到了EC24脚。

宏基4745G笔记本电脑开机不显示不触发 图3

  还是为低,这个VIN_ON为什么为低呢?既然EC要发出这个信号,首先EC肯定要供电读取这些程序。马上去测EC供电、时钟、程序,ACIN都正常,在想这个信号是不是要开机之后才有的?EC的工作条件都正常,直接把矛头指向南桥区域。我修机子喜欢把一个区域扫完再换下一个,直接去测饼哥所说的南桥待机条件VCCRTC RTCRST 。

  当测到南桥时钟时万用表测试两脚电压正常,还是不放心直接上示波器测没波形,难道是我的示波器坏了?重新调下示波器还是没波形,这时找个料板拆下32.768干上去,再测波形出来了,按开关电流一路小跑,又去测了一下VIN_ON这个信号,待机的时候为低,按下开关就为3.3V了,这样可真省电呀,这机子一般都是修显卡的比较多,很少修电路的,至此,维修宏基4745G笔记本电脑开机不显示不触发故障修复!

宏基4745G笔记本电脑开机不显示不触发 图4

  笔记本开机不显示专题https://www.chinafix.com/zt/99311-1.html
本案例由迅维网会员(王生)提供

网友:
1L 1L 1L 1L 1L老司机修机就是NB66666666666666

天意wx -2 恶意灌水刷分|广告,小心账号!

网友:
这不是鸿基吗 怎么成华硕了

网友:
对呀!这不是宏基吗????咋变华硕了
不过楼主思路清晰,示波器用的溜溜的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眼神有些模糊,哈哈

网友:
上图有问题。。。这个ec的工作条件满足。南桥发出的两路信号到位。没有波形的这个情况,测待机的情况下,没有示波器,用万用表可以测出来么?。。

网友:
zq1是宏基吧?变成华硕了。

网友:
楼主这弯有点大,更着你的思路看CPU的公共点,结果还是要修待机条件

网友:
时钟还轻易不容易坏,

网友:
学习到很多东西

网友:
楼主技术可以  思路清晰  就是眼神不太好

网友:
感謝您分享您的實用信息。 非常感謝你。

网友:
怎么修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