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AD MINI3 3g版怎么改WIFI解锁?

楼主(2018-09-03):
请教大神指点一下,IPAD MINI3 3g版怎么改WIFI解锁? 来点图纸吧,平板遇得少。谢谢。

网友A:
淘宝买 序列号。就可以从写激活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淘宝买 序列号。就可以从写激活

怎么改电阻,没得图纸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怎么改电阻,没得图纸

直接买序列号 mini3 3g版 就完事了。改硬盘信息。刷机系统激活。都这么解。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买序列号 mini3 3g版 就完事了。改硬盘信息。刷机系统激活。都这么解。

直接改了硬盘信息就变成wifi版了么,3g版本是有基带电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