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L]
TCL L42A71C液晶电视黑屏有声音故障维修

楼主(2018-09-03):
TCL L42A71C液晶电视黑屏有声音故障维修

  接修一台TCL电视,客户说液晶电视黑屏有声音。开机测试,阳光下有暗淡的图像,大概判断是背光灯条坏了。由于那会比较忙没有拆机,就让客户放下等着进灯条。

  今天开机测试下确认故障,开壳,是电源背光一体板,型号40-EL3910-PWF1XG。测量点屏电压3.2正常,屏亮度控制2.6正常,电源12V、49V正常,但是灯条电压也是49V,没有升压,是保护了?

  重新断电开机依然是稳定的49V没有瞬间升压,看样子是升压电路坏了。找电路,发现背光集成块MAP3204T15脚是超压检测,典型值是0.6V,本机通电就是1.23V,超压保护了,差是R625和R624两个纯黑电阻从背光电压处分压所得。

  由于电阻是纯黑的,没有标识只能大概测量了。划断电路板测量,一个299K一个100K,拆下再测两个300K,难道又是电阻底脚变质的毛病? 清理底脚后重新焊接,测量一切正常,连接电路开机OK!!还好没有省事买灯条,要不然要大费功夫还要担风险,下面上传MAP3204t资料。

本文来自:iFiX爱修

网友:
现在修电视机那图纸还有书卖的么

网友:
这种情况液晶电视中还是常见的,我经常碰到PFC电路取样检测电阻底胶漏电,导致保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