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A1311网卡芯片短路了,直接拆掉可以显示吗?

楼主(2018-09-03):
苹果A1311网卡芯片短路了,假如后面都没问题了,屏可以正常显示吗

网友A:
一体机   网卡芯片短路,摘掉,只要后面没有短路的情况下是可以亮屏的

网友B:
没修过到拆了网卡不亮机的机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修过到拆了网卡不亮机的机器

光驱改好了吗

网友:
这么有空,主板修完了吗,没搞了,没架子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体机   网卡芯片短路,摘掉,只要后面没有短路的情况下是可以亮屏的

O 谢谢!那就是还有其他问题!主板上两个灯亮,、。。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修过到拆了网卡不亮机的机器

好的,那就不光网卡的问题了

网友:
定了个南桥,网卡短路,南桥会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