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开机不显示主板直接进系统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8-09-03):
电脑开机之后一直黑屏,不显示主板logo也没有自检信息。几秒之后就直接显示Windows欢迎界面。按del之后也不显示bios,依然黑屏,除非重启就又会直接进到Windows。 开始我考虑过是设置了快速启动,但是这个已经排除。给我的感觉就是系统已经输出信号了,但是显示器没收到,有时候更新操作系统,重启之后能感觉到那黑色的屏幕里应该在显示更新进度,只是没有检测到信号,或者进了bios,只是我看不到。现在显卡两个HDMI分别连接电视…

网友:
进系统之后看看驱动程序正常吗?更新下驱动程序,要不就给coms电池放电,然后装上试试。

网友:
Win10吗?
是,那肯定是bios默认设置是快速启动的。重启时按del进入bios设置下,不需要快速启动就好了

网友:
这个问题简单,看你的描述应该是快速启动的关系,另一种可能是默认主显示器的问题,你接多个显示器后开机默认只往一个显示器输出,等到进系统以后才会根据系统设置分别显示。
如果两种都排除也很简单,之前遇到过不少笔记本进不了bios总是直接进系统,解决办法是把硬盘拔下来开机,绝对会进不了系统,问题迎刃而解。

网友:
我之前出现过这个问题。安装上独显之后设置过快速启动,结果没有开机界面了。

开机后一直黑屏,很久后键盘灯亮起直接进系统,期间键盘鼠标还有屏幕都是没有输出的。

后来解决了!!!

!!!!!!!!!!!下面是答案!!!!!!!!!!!!!!

可能是之前在bios里面设置了快速启动导致。

建议关掉主机电源,等待bios完全掉电后再启动(可能要挺久,好几个小时)。之后应该就能看到开机界面了,再进去修改相关设置或者恢复默认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