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20有显示无背光求助师傅

楼主(2018-09-03):
如图X20有显示无背光,求助师傅们如何维修,因为没有图纸升压线圈升压二级管不懂再哪里,怎么测试。有师傅可以指点一下么。

网友A:
修手机如果没有图纸,那相当困难,拿个好屏试试吧。。。

网友:
查供电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修手机如果没有图纸,那相当困难,拿个好屏试试吧。。。

换过了一样,升压线圈和升压二极管问题,但是不知道哪个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