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苹果6信号跳水,时无信号

楼主(2018-09-03):
请教论坛大神几个问题,给朋友修的小6信号时有时无,考虑是基带cpu通病,就拆了,但拆了后并没有发现掉点,但是还是飞了两根线,也没怎么飞好,清理了焊盘,尝试开机,发现白苹果重启,开不了,不知道是因为没装基带,导致的不能开机还是什么,插电脑用爱思,还不连机,怎么回事啊,有人说是u2, 我看u2的时候,用刀片挑黑胶,不小心把u2旁边的两个特别小的电容掉了,跟芝麻一样,不知道影响不, 基带cpu能单换么能从旧板拆掉换么。求大神帮忙,本人新手自学的图片上的芯片也没有植好,还多多请教

网友A:
基带是不能换的!换了就侧底没信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基带是不能换的!换了就侧底没信号了

关键是现在两个问题,最主要是不开机了,白苹果重启

网友A:
基带要装上去啊,仔细看下吹的时候芯片旁边有没有碰掉元器件,图纸或者电位图看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基带要装上去啊,仔细看下吹的时候芯片旁边有没有碰掉元器件,图纸或者电位图看下

基带让我植了上十遍的锡,飞的两根线就是他们说的什么v1角通病,还让我弄掉了一个点,现在我都不知道基带cpu坏了没,我想问的是不装基带cpu开不了机么,也不连机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基带让我植了上十遍的锡,飞的两根线就是他们说的什么v1角通病,还让我弄掉了一个点,现在我都不知道基带 ...

那你先查下U2工作条件

网友C:
兄弟不要慌我来帮你,首先,机器现在是重启,你手压着CPU右下角用点力按,看能不能进系统,U2不工作吹虚汗的话应该是定屏不会重启

网友D:
6不要基带cpu都可以进系统的,估计你把背面的基带电源吹短路了,拆了看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兄弟不要慌我来帮你,首先,机器现在是重启,你手压着CPU右下角用点力按,看能不能进系统,U2不工作吹虚汗的 ...

现在是不连机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6不要基带cpu都可以进系统的,估计你把背面的基带电源吹短路了,拆了看

基带电源短路,会导致无限重启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基带让我植了上十遍的锡,飞的两根线就是他们说的什么v1角通病,还让我弄掉了一个点,现在我都不知道基带 ...

植锡十几遍基带可以考虑报废了

网友:
不装基带cpu是可以开机的

网友E:
这个,麻烦把电流描述一下。不漏电的话,基带电源输出正常的话,然后把基带着回去,拆掉硬盘刷机看看。出条报40的话,问题不大,不出条的话,恭喜兄台中奖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麻烦把电流描述一下。不漏电的话,基带电源输出正常的话,然后把基带着回去,拆掉硬盘刷机看看。出条 ...

电流30定住

网友:
楼主修好了吗,   拆件的时候最好把其它的都保护上, 温度撑握好,  时间长了 估计会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