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hone6 plus cpu温度高

楼主(2018-09-03):
换了一个组装屏 能正常使用 但是用了一个星期屏就坏了  我拆开发现cpu温度有时候特别高  cpu温度高的时候屏温度也高 都不敢再换屏测试了  这么高的温度还要烧坏

网友:
一般不是CPU温度高是WIFI芯片问题 啊

网友:
那你怎么修的呢。不打算处理吗

网友:
看待机电流,和使用的电流多少。CPU的屏蔽罩有没有

网友:
找个ID板。搬吧。

网友:
不装屏开机烫不烫?不装屏还烫 测gpu供电阻值、电压 ,gpu对地阻值只要有就行 gpu供电阻值本来就小 但是阻值为0 或者对地 就是主电源对gpu供电电路有问题,测电压 装屏开机 屏显示之后测gpu供电是否有0.9v 如果没有0.9v看看这一路中路的电感是否损坏 如果电感没有问题就拆下电感测通主电源的一端 阻值、电压 若这个阻值、电压正常cpu虚焊或者损坏 若不正常这看看一路的电容是否有损坏 !电容没事主电源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