铭瑄WXA760M1不跑码维修,意外遇到听说过没见过的AMD时序

楼主(2018-09-03):
铭瑄WXA760M1主板一块,板号如下:

维修过程:看了眼是AM2的,找老板要了一堆CPU,全部是不出CPU供电,测得为0.36V,难道是其他供电不出导致的CPU供电不出么?

量了下各大电感,发现有一个电感电压只有0.023V:

据经验发现应该为桥供电,那么真的是桥供电不出导致CPU供电不出的么?发现桥有两个滤波电容鼓了,换完之后涛声依旧,我去这么背:

查了该供电芯片型号的数据手册,可以看出,在供电满足的情况下在开关MOS闭合时,芯片内部输出开启信号:

测得U28(RT8120A)7脚无电压,跑线发现前面经过两个MOS管转换,发现控制芯片U28开启信号的那个MOS管Q719G级为高电平,那就是说用来拉低Q719G级的MOS管Q720并没有正常工作:

那就去跑线找开启来源吧:

去了内存槽那边:

从过线孔过来:

围着后面绕了一大圈然后再过过线孔,去了离开启电阻5cm左右的CPU供电芯片附近,然后一顿转换:

找出RT8871芯片手册:

发现CPU的PG竟然是桥供电开启信号的最终控制端:

看到这里什么都不说了,又拿了一堆CPU一个个换,终于让我换到一个可以出CPU供电的了,桥供电芯片RT8120A的开启也有了,但是不出电压,这我就不开心了,让老板去找个芯片,我就去吃饭了……
吃完饭回来老板说芯片找不到,我在修的那个板子上的UP6103有坛友代换成功过,我拆下来一看,我擦,8120有肚皮,6103没有,算了不就是个接地么,试试呗,吹上去桥供电1.2终于出来了……
没错,图上还是我养的那两盆绿萝,这是亮机图:
来个简易电路图

网友A:
WPS的元件图在哪里找的...................

网友:
很认真,要是我就叫客户换主板。

网友:
技术思路清晰,学习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写这么详细干什么,不是没时间吗?

我一直都是这么详细,只是你看帖不详细

haoren0205265 -5 -5 随意复制别人的回复,请用心回帖!

网友:
引用 网友A:
WPS的元件图在哪里找的...................

亿图图示,还要一款我忘了好久没用的

网友:
楼主AMD是什么芯片组?是英伟达的吧。

网友B:
你写这么详细干什么,不是没时间吗?

网友(点评):
我就看到你顶着个华仔的头像到处装B,维修经验没看你发过,发了7个主题都都是求助帖,如果你是技术行,你可以评价别人,但你没办法证明,我想说的是,有管理员看到请清理这种影响论坛发展的寄生虫,

网友:
铭瑄的型号 一般都是MS开头的
。。。。。。

网友C:
我没记错的话英伟达的都是先出CPU电压再出桥电压的吧?AMD桥的是先出桥再出CPU再出总线1.2的吧?记不清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没记错的话英伟达的都是先出CPU电压再出桥电压的吧?AMD桥的是先出桥再出CPU再出总线1.2的吧? ...

应该是内存——CPU-——总线——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