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威x9drl-if服务器主板能进系统,vga不显示,求助服务器高手

楼主(2018-09-03):
超威x9drl-if服务器主板能进系统,vga不显示,求助服务器高手

网友A:
检查RGB,还有行场,看有没有短路,和转换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检查RGB,还有行场,看有没有短路,和转换芯片,

大哥 一般阻值是多少2级官                                  行长 500多 rgb 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