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威x9drl-if服务器主板能进系统,vga不显示,求助服务器高手

楼主(2018-09-03):
超威x9drl-if服务器主板能进系统,vga不显示,求助服务器高手

网友A:
服务器板一般都是独立的GPU焊在板上的,你量下如果有供电、VGA打打值正常就建议不要搞了,图纸点位都没有,不好修的,直接买个垃圾PCI显卡插上亮机就能用了,一般服务器系统显卡驱动都不装的,能亮机稳定就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服务器板一般都是独立的GPU焊在板上的,你量下如果有供电、VGA打打值正常就建议不要搞了,图纸点位都没有, ...

我想的也是  但是客户要求 加显卡挣不到钱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想的也是  但是客户要求 加显卡挣不到钱

兄弟,看看下面这价格,搞个服务器板都没钱赚?

网友:
新的也就一百多,淘宝二手三四十,没钱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