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经常遇到不触发的机器 放电就好 过几天就不触发的机器

楼主(2018-09-03):
如题情况 只要开机后随便用 说明问题应该在待机和触发两大块 我遇过两台换南桥好的 华硕一个换电池好的 不是纽扣电池。刷bios没一次好的 同行们你们有没有什么经验啊 一般都比较高端的机器没图纸 不好下手啊

网友A:
我遇到蛮多ThinkPad这类问题的,不知道哪里问题,一般都换板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遇到蛮多ThinkPad这类问题的,不知道哪里问题,一般都换板

thinkpad的 如E440  E540等 这种多是桥的问题

网友:
这个具体到什么机器啊?排除了BIOS,不触发的时候就查查触发条件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thinkpad的 如E440  E540等 这种多是桥的问题

基本都是X1,X260,X240

网友:
引用 网友B:
thinkpad的 如E440  E540等 这种多是桥的问题

没图纸,没点位,两眼一抹黑,没辙

网友:
e550 也是的 放电 刷bios第二天可能就不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thinkpad的 如E440  E540等 这种多是桥的问题

你说是桥的问题,那用什么方法判断是他的问题呢。我是想确认一下,是桥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thinkpad的 如E440  E540等 这种多是桥的问题

????????????????????????????????

网友:
换南桥 试试

网友:
我这儿也有一块,放点就好,不交流关机

网友:
楼主啥品牌,啥型号
Thinkpad E440/540都是南桥问题

网友:
华硕汇这样   E440  E540也会这样

网友:
这种多是桥的问题

网友:
华硕很多那种板没有纽扣电池 拆机就要拆内置电池 拆完就可以开机了 那种我换过电池好一个 直接头疼

网友:
这几天也遇到过  放电就好了 用几天又不行 直接叫客户取掉电池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