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E1-570上电不显,电流0.015

楼主(2018-09-03):
故障现象:客户拿过来时,按开关电流上到0.015,不接电池的状态下。
故障分析:看电流,待机部分应该正常。拆机检测待机5V 3V正常。初步判断还有很多电压没出。测EC条件,一看EC型号为KB9012,心中有数了这种EC易坏,于是大概测了一下供电、时钟、复位均正常。先加焊试一下,加焊完成后接上电源,竟然正常开机显示了,多试几次后确定没问题装机。进入系统测试键盘发现小键盘上的数字键错乱。。。没办法找料板换EC这种EC是带程序的,好不容易找到一个换上,进系统测试均正常。。。。至此维修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