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ASUS X550WE REV 2.0

楼主(2018-09-03):
今天修到一台华硕X552W 板号:X550WE REV 2.0 通电不过保隔,刚通电时公共点有19V,紧接着就开始跳变,电源充电灯闪。可调电源电流0.03-0之间跳。于是查充电芯片供电正常,各大供电也无短路,那就换充电芯片BQ735吧,换后故障依旧。查了老半天没找到原因。最后给bios放电竞然正常了。不知道以后还会不出现同样问题。

网友:
现在的BIOS引起的问题越来越多了,没有明显异常首先刷BIOS。

网友:
接上电池试了没

网友:
:神奇的问题

网友:
接电池试了充放电正常

网友:
人家说的是CMOS

网友:
ASUS 的不大好说 不过sony的放电没事 保险起见我还是喜欢把索尼的靠隔离管的六角管子去掉 不知道这款是不是借鉴了相似的原理